[求助] 服务器重启后版图出现了一些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3-05-09):
以NMOS为例,首先从工艺库打开的时候版图是显示正常的,然后去到调用过这个MOS的版图,立马就会出现显示图层的缺失,同时输出了这些错误,这个时候再回头去看电阻的版图,也会显示错误。
我尝试过重新attach工艺库,重新复制文件,翻来覆去都不行,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试一下启动LayoutXL,然后打开版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启动LayoutXL,然后打开版图看看。

没有区别,还是一样

网友A:
从描述的现象看就是设计库的工艺属性没有附加工艺库的问题。

1)重新Attach工艺库
2)检查工艺库的文件data.dm是否存在读权限的问题,这个设计库想Attach的时候Attach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描述的现象看就是设计库的工艺属性没有附加工艺库的问题。

1)重新Attach工艺库

我尝试过多次attach也不行,而且按道理来说如果是attach的问题应该也不至于连工艺库本身都会显示错误,data.dm文件我看过读写权限没有问题

楼主:
问题似乎解决了一部分,我之前是更换完工艺库之后载入了工厂给的drf文件,然后所有版图都显示错误了,后面无意中载入以前的drf文件,显示都正常了,还有别的奇奇怪怪的错误好像无意中都解决了

网友:
是不是PDK没有安装好?

网友:
因该是。drf图层显示问题,尝试修改一下涂层的掺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