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画版图的时候电阻和电容的识别问题

楼主(2023-05-09):
第一次画版图,发现电容出现bad component subtype的问题,没有手动改过网表

电阻根本识别不到,后来换了其他种类的电阻也识别不到

网友:
LVS 结果里面有个.ext文件,可以看看

楼主:
报告是这样的:
                  ##################################################
                  ##                                              ##
                  ##         C A L I B R E    S Y S T E M         ##
                  ##                                              ##
                  ##             L V S   R E P O R T              ##
                  ##                                              ##
                  ##################################################

REPORT FILE NAME:         amplifier3.lvs.report
LAYOUT NAME:              /export/home/edauser/Project/Project_2016/CSMC_035/calibre/RunDirectory/LVS/amplifier3.sp ('amplifier3')
SOURCE NAME:              /export/home/edauser/Project/Project_2016/CSMC_035/calibre/RunDirectory/LVS/amplifier3.src.net ('amplifier3')
RULE FILE:                /export/home/edauser/Project/Project_2016/CSMC_035/calibre/RunDirectory/LVS/_cal35head.lvs_
CREATION TIME:            Tue May  9 04:03:40 2023
CURRENT DIRECTORY:        /export/home/edauser/Project/Project_2016/CSMC_035/calibre/RunDirectory/LVS
USER NAME:                edauser
CALIBRE VERSION:          v2011.2_34.26    Wed Jul 6 05:20:56 PDT 2011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Error:    Instances of different types or subtypes were matched.

**************************************************************************************************************
                                      CELL  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INCORRECT      amplifier3                    amplifier3

**************************************************************************************************************
                                      LVS PARAMETERS
**************************************************************************************************************

o LVS Setup:

   // LVS COMPONENT TYPE PROPERTY
   // LVS COMPONENT SUBTYPE PROPERTY
   // LVS PIN NAME PROPERTY
   LVS POWER NAME                         "VCC" "VDD" "vdd!"
   LVS GROUND NAME                        "VSS" "GND" "GROUND" "gnd!"
   LVS CELL SUPPLY                        NO
   LVS RECOGNIZE GATES                    ALL
   LVS IGNORE PORTS                       NO
   LVS CHECK PORT NAMES                   YES
   LVS IGNORE TRIVIAL NAMED PORTS         NO
   LVS BUILTIN DEVICE PIN SWAP            YES
   LVS ALL CAPACITOR PINS SWAPPABLE       YES
   LVS DISCARD PINS BY DEVICE             NO
   LVS SOFT SUBSTRATE PINS                NO
   LVS INJECT LOGIC                       YES
   LVS EXPAND UNBALANCED CELLS            YES
   LVS FLATTEN INSIDE CELL                NO
   LVS EXPAND SEED PROMOTIONS             NO
   LVS PRESERVE PARAMETERIZED CELLS       NO
   LVS GLOBALS ARE PORTS                  YES
   LVS REVERSE WL                         NO
   LVS SPICE PREFER PINS                  NO
   LVS SPICE SLASH IS SPACE               YES
   LVS SPICE ALLOW FLOATING PINS          YES
   // LVS SPICE ALLOW INLINE PARAMETERS
   LVS SPICE ALLOW UNQUOTED STRINGS       NO
   LVS SPICE CONDITIONAL LDD              NO
   LVS SPICE CULL PRIMITIVE SUBCIRCUITS   NO
   LVS SPICE IMPLIED MOS AREA             NO
   // LVS SPICE MULTIPLIER NAME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NO
   LVS SPICE REDEFINE PARAM               NO
   LVS SPICE REPLICATE DEVICES            NO
   LVS SPICE SCALE X PARAMETERS           NO
   LVS SPICE STRICT WL                    NO
   // LVS SPICE OPTION
   LVS STRICT SUBTYPES                    NO
   LVS EXACT SUBTYPES                     NO
   LAYOUT CASE                            NO
   SOURCE CASE                            NO
   LVS COMPARE CASE                       NO
   LVS DOWNCASE DEVICE                    NO
   LVS REPORT MAXIMUM                     50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32
   // LVS SIGNATURE MAXIMUM
   //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 LVS REPORT OPTION
   LVS REPORT UNITS                       YES
   // LVS NON USER NAME PORT
   // LVS NON USER NAME NET
   // LVS NON USER NAME INSTANCE

   // Reduction

   LVS REDUCE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YES
   LVS REDUCE SEMI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SPLIT GATE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BIPOLAR            YES
   LVS REDUCE SERIES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DIODES             YES
   LVS REDUCTION PRIORITY                 PARALLEL

   LVS SHORT EQUIVALENT NODES             NO

   // Trace Property

   TRACE PROPERTY  mn(n)  l l 0.06
   TRACE PROPERTY  mn(n)  w w 0.06
   TRACE PROPERTY  mn(nf)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f)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d)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d)  w w 0
   TRACE PROPERTY  mn(ng)  l l 0
   TRACE PROPERTY  mn(ng)  w w 0
   TRACE PROPERTY  mp(p)  l l 0.06
   TRACE PROPERTY  mp(p)  w w 0.06
   TRACE PROPERTY  mp(pd)  l l 0
   TRACE PROPERTY  mp(pd)  w w 0
   TRACE PROPERTY  q(pn)  a a 0
   TRACE PROPERTY  q(p2)  a a 0
   TRACE PROPERTY  q(p3)  a a 0
   TRACE PROPERTY  d(dn)  a a 0
   TRACE PROPERTY  d(dm)  a a 0
   TRACE PROPERTY  d(dp)  a a 0
   TRACE PROPERTY  d(dc)  a a 0
   TRACE PROPERTY  d(dk)  a a 0
   TRACE PROPERTY  d(da)  a a 0
   TRACE PROPERTY  d(db)  a a 0
   TRACE PROPERTY  c(cp)  c c 1
   TRACE PROPERTY  r(rt)  r r 0
   TRACE PROPERTY  r(rs)  r r 0
   TRACE PROPERTY  c(cm)  c c 0
   TRACE PROPERTY  r(rw)  r r 0
   TRACE PROPERTY  r(an)  r r 0
   TRACE PROPERTY  r(ap)  r r 0
   TRACE PROPERTY  r(po)  r r 0
   TRACE PROPERTY  r(pl)  r r 0
   TRACE PROPERTY  r(ph)  r r 0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Instances of different types or subtypes were matched.

LAYOUT CELL NAME:         amplifier3
SOURCE CELL NAME:         amplifier3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5         5

Nets:              14        14

Instances:         22         8    *    MN (4 pins)
                    58         6    *    MP (4 pins)
                     1         1         C (2 pins)
                     0         1    *    R (2 pins)
                ------    ------
Total Inst:        81        16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5         5

Nets:              13        13

Instances:          6         6         MN (4 pins)
                     6         6         MP (4 pins)
                     1         1         C (2 pins)
                     0         1    *    R (2 pins)
                     1         1         _smn2b (5 pins)
                ------    ------
Total Inst:        14        15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C56(138.715,-70.200)  C(CP)                               CC1  C(C1)
         bad component subtype

--------------------------------------------------------------------------------------------------------------

  2    ** missing instance **                                    RR0  R(AN)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5          5            0            0

   Nets:               13         13            0            0

   Instances:           6          6            0            0    MN(N)
                        6          6            0            0    MP(P)
                        1          1            0            0    C(C1)
                        0          0            0            1    R(AN)
                        1          1            0            0    _smn2b
                  -------    -------    ---------    ---------
   Total Inst:         14         14            0            1

o Statistics:

   76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0.
     66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VDD VSS OUT VN VP

**************************************************************************************************************
                                         SUMMARY
**************************************************************************************************************

Total CPU Time:      0 sec
Total Elapsed Time:  0 sec

网友:
你去确认一下你版图用的电容的类型,是不是很电路图对应的

网友A:
器件类型不一致,layout的电容类型是cp schematic的电容类型是c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类型不一致,layout的电容类型是cp schematic的电容类型是c1

怎么改呢,我把原理图的网表上的c1改成了cp,但是lvs结果是电容值不一样

网友:
是不是LVS规则文件错了,从layout提出来的电容跟你原理图的都不是同一个电容。

网友:
首先确认下RULE file是否正确。其次看看电阻是否是因为缺少Layer导致无法识别。至于类型错误,那就是按照原理图重新调用下就可以了。

网友(2023-07-14):
不会是没加subckt文件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是因为什么呀!

网友(2024-05-31):
解决了吗,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