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前后仿真结果差距大,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3-05-09):
大佬们,做了一个电流源,tt工艺前后仿真结果差距就很大。
提取参数采用的no RC,按理来说不应该得和前仿真一致吗?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楼主:
自我答复:

no RC 只是不提去寄生电容电阻,但是晶体管的匹配情况还是能抽取出来的 重新画下LAYOUT

网友A:
WPE LOD效应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WPE LOD效应了解一下

大佬 我是点18工艺,也会受到这个影响吗?

楼主:
重新修改了下layout布局  效果好了一些

网友B:
LVS验证都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S验证都过了吗

过了 不过不能提取寄生参数的

网友C:
如果电路规模不大,人工比较一下前后电路参数,特别是平常不关注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路规模不大,人工比较一下前后电路参数,特别是平常不关注的参数。 ...

谢谢大佬  请问一般会对比什么参数呢

楼主:
源漏区域分开放置 前后仿真结果差不多了  还要多学习一下LAYOUT的知识啊

网友D:
源漏分开后改善的话,是不是sti的影响,楼主可以看看前后仿管子的sa sb等参数是不是变化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源漏分开后改善的话,是不是sti的影响,楼主可以看看前后仿管子的sa sb等参数是不是变化较大 ...

感谢,查看了一下SA和SB参数,发现确实变化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