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跑不同工艺脚锁定电压不同,但是锁定频率是一样的,这是为什么?有谁知道吗

楼主(2023-05-09):
按理来说VCO的不同控制电压对应的频率是固定的啊?这是因为什么

这是锁定曲线

这是锁定曲线

网友A:
Fout=Fref*N,分频比和输入频率固定输出频率就是固定的,不知道你的VCO是怎么控制的,但不同Corner不同温度下的vth和un是不一样的,不能只看VG

网友B:
这肯定呀,因为你不同corner下VCO的振荡频率也是变化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ut=Fref*N,分频比和输入频率固定输出频率就是固定的,不知道你的VCO是怎么控制的,但不同Corner不同温度 ...

我的是mash结构的小数分屏,就是不同的corner会影响VCO的谐振曲线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肯定呀,因为你不同corner下VCO的振荡频率也是变化的呀,,,,,,,,,,,,,,,, ...

就是不同的corner会影响VCO的谐振曲线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同的corner会影响VCO的谐振曲线是吗

是的

网友:
请问锁定曲线是怎么设置的仿真啊,用tran仿真吗?看什么节点得到的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