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输出电压对相位裕度的影响

楼主(2023-05-09):
仿真LDO时发现一个问题,如果我通过调整反馈电阻把输出电压降低,但是保证反馈电阻支路电流不变,发现LDO的相位裕度变差了,这是为什么,想不通,支路电流没有变化,而且DC仿真后功率管的跨导gm变大了一点点(0.01m),为什么相位裕度会变差呢?求大神讲解

网友A:
1.MOS miller补偿电源两端电压变了,导致补偿变化;
2.输出电阻阻值变了,输出级增益变了,miller补偿效果变化,导致相位裕度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OS miller补偿电源两端电压变了,导致补偿变化;
2.输出电阻阻值变了,输出级增益变了,miller补偿效果变 ...

您好,首先很感谢您的回复,我大概能明白。希望您能继续给我解释一下。第一:做miller补偿的MOS两端电压差变大了,那么等效的电容是怎么样变化的,然后怎样进一步影响的补偿,也就是miller补偿的原理。第二:输出级增益是变小了吗,是怎样影响的相位裕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首先很感谢您的回复,我大概能明白。希望您能继续给我解释一下。第一:做miller补偿的MOS两端电压 ...

1.你用的是PMOS管,VGS超过一定负值电容值会稳定,达不到该值容值偏小;你现在输出电压变小,显然可能存在VGS变正的趋势,所以可能导致电容变小;这样会导致主次极点均升高;

2.输出级增益变低,miller补偿倍增效应变低,假设你的功率管gate端是主极点,那么主极点升高,次级点不变,单位增益带宽变大,导致第三极点靠近单位增益点,相位裕度也会降低;

网友:
为啥用moscap做密勒补偿啊,随电压变化容值改变特别明显,很不稳定。

网友B:
反馈系数变大了 GBW会变大,次极点位置不变的话,相位裕度就会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馈系数变大了 GBW会变大,次极点位置不变的话,相位裕度就会变差

请问怎么判断反馈系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判断反馈系数呢?

你不是把输出电压调低了吗,VREF没变的话 β一定是变大了啊

网友:
你的反馈系数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