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触发器的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23-05-09):
我现在在用Cadence做DFF的电路设计,从网上抄了一个电路下来,但是输出的波形好像不是按照D触发器来的,能帮我看看吗,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
你这里的CK和CP是一样的,统一label。要么都写CK,要么在clk输入label上CP。还有第一个锁存那里换成CPN。

网友:
1,cp改为ck(应该是你手误打错了)2,第一级下面的传输门的ck和cpk交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