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差分结构中两条支路上电流相同?

楼主(2023-05-09):
我想的是,两个输入端加载共模电压时,确实是电流相同;但是如果加上反相的差模电压之后,那不就应该电流有一些微小的区别了吗?

求助

网友:
你的理解没有问题,只是需要把共模点和实际放大时的工作状态理清。共模对应的是DC工作点,放大器放大的是在某个DC点上加载的差模信号。一般说的两边电流相同是指 在DC工作点下 两条支路的电流是相同的。考虑差动信号加载上来后,两边的电流自然会有区别,放大器也正是在放大这个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