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6.18点选目标失效

楼主(2023-05-09):
我的virtuoso点选不能选中目标,只能框选,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不能选中器件还是层次,在LSW窗口检查下选中开关是否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选中器件还是层次,在LSW窗口检查下选中开关是否打开

打开了

网友B:
看下log 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log 提示

看了,啥也没有

网友B:
看下bindkey是否被修改 我这边gf 工艺,pdk 默认binkey 改了很多option,就没用pdk里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bindkey是否被修改 我这边gf 工艺,pdk 默认binkey 改了很多option,就没用pdk里推荐的 ...

快捷键我改过了,会不会是skill引起的

网友B:
这个不能选中很多情况都可能,一一排除把,重启有没有试过,换环境重启,pattlle里instance s 有没有够,然后lsw是不是可选,然后就是鼠标左键有没有被改指令,都不行就看eda或这vnc 输入法 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选中很多情况都可能,一一排除把,重启有没有试过,换环境重启,pattlle里instance s 有没有够,然 ...

我刚才试过了,是快捷键的问题,其他因素排除了,但是我该怎么定义快捷键呢,才不至于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改掉这个bindkey啊,方法很多,想知道原始调用的指令方法也很多, home 下面 virtuos -nocdsinit &启动后应该是加载默认的bindkey,对照改掉现在项目环境下的,或者直接去软件安装路径下find 或者直接help文件里搜binkey;你可以改掉这一个有也可以load默认的看项目需求;保存好,写进项目启动路径 cdsinit里去,下次就是改后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掉这个bindkey啊,方法很多,想知道原始调用的指令方法也很多, home 下面 virtuos -nocdsinit &启动后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