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制造工艺,为什么会有同型掺杂,如图

楼主(2023-05-09):
衬底端口为什么要做一个同型掺杂?

楼主:
同型掺杂是为了提高杂质原子的浓度,但是为什么需要额外一个更高浓度杂志的区域呢

网友:
因为衬底端需要接电位保证PN结反偏,在那块做掺杂是为了增加欧姆接触。  个人意见,如有不对~望大神指正!

网友:
接衬底用的,重掺杂降低接触电阻

网友(2023-07-22):
同型掺杂和重掺杂都是为了降低接触电阻,增强latchup的免疫能力。

网友A:
为了形成欧姆接触,轻掺杂会导致出现一个肖特基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形成欧姆接触,轻掺杂会导致出现一个肖特基结

这个是正确答案,重掺杂是为了形成良好的欧姆接触;直接体引出,因为WELL是轻掺杂,形成不了良好的欧姆接触,此时的金半接触会形成肖特基二极管,这个翻看一本半导体物理或者器件书,讲金半接触的就有。

网友(2024-01-07):
做BULK 用的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
做BULK 用的,重掺杂是为了降低接触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