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u RDL 有什么优势

楼主(2023-05-09):
请教大神们,使用Cu RDL相对于AL RDL有什么优势?  电阻率,copper bonding 更容易?

网友A:
先问RDL 有什么优势?

网友:
孤陋寡闻了,是哪个节点上用Cu做RDL

网友B(2023-06-21):
引用 网友A:
先问RDL 有什么优势?

可以通过RDL把pad引到芯片中间部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RDL把pad引到芯片中间部分

没懂。 金属线不是一样的作用?为啥还要RDL呢

网友:
主要就是电阻比Al小,bonding没有Al容易,不然也不会一直都用Al

网友(2023-08-04):
同问,哪个节点上会用Cu RDL

网友:
Cu RDL 不需要防腐蚀吗?

网友:
现在封装RDL后道大部分都是用Cu 电镀机台,Al 电镀的很少见,Cu RDL 通流能力强

网友(2023-11-01):
还有用Cu做RDL的?

网友:
主要就是电阻率,尤其在大功率(例如超过10~15A电流)情况下,某些工艺顶铝最厚4um可能也有发热风险,这时候做一下CuRDL 可以更好的通过大电流。  不过通常foundry好像只能做普通的AL RDL,可能需要第三方去做Cu RDL

网友(2023-12-20):
引用 网友A:
没懂。 金属线不是一样的作用?为啥还要RDL呢

RDL也是金属线啊

网友:
Cu RDL除上面提的,IC布局在MOS区块搭配Cu RDL,current desnity会比较好

网友:
主要就是电阻比Al小,但是接触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