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fuse,poly fuse, laser fuse

楼主(2023-05-09):
efuse,poly fuse, laser fuse工艺分别是怎么实现的,以及有啥区别啊。 有没有大佬解释一下

网友A:
laser fuse 是metal 连接,芯片测试时用激光切断
efuse 是靠电流熔断连接,以前是有poly实现的,现在可能有新材料了。
poly fuse: efuse 会用poly当fuse,  还有一种cut fuse, 用于在wafer测试时的连接,放在划片槽里,划片后就会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ser fuse 是metal 连接,芯片测试时用激光切断
efuse 是靠电流熔断连接,以前是有poly实现的,现在可能有 ...

正解~
efuse现在用金属,因为HKMG工艺引入之后,没有poly了

网友(2023-07-18):
請問大神有沒有資料分享

网友(2023-12-08):
引用 网友A:
laser fuse 是metal 连接,芯片测试时用激光切断
efuse 是靠电流熔断连接,以前是有poly实现的,现在可能有 ...

请问这种cut fuse怎么用,是用fuse在scribeline里面引入pad,然后wafer测试完就把fuse划断,相当于CP PAD放在外面了。

但是这样会不会引入seal ring中间断开了的问题,这样sealring的密封效果就没那么好了?

网友(2024-01-19):
引用 网友A:
laser fuse 是metal 连接,芯片测试时用激光切断
efuse 是靠电流熔断连接,以前是有poly实现的,现在可能有 ...

有详细的图文介绍资料吗,还是有点蒙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