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的KT/C噪声消除

楼主(2023-05-09):
sar adc中的kt/c 噪声消除 通过一个放大器和一个电容Cnc 放大器不会很容易饱和吗 因为dac下级板的开关切换 ,dac上级板的电压会发生变化 比如1/2vref 、1/4vref类似如此 放大器放大个8倍 输出端的电压不是远远超出电源电压 不就有问题了 还是说哪里搞错了

网友A:
考虑变化小的情况,变化大的时候噪声应该影响很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变化小的情况,变化大的时候噪声应该影响很小了吧

啥意思没太明白  就sar adc切换dac的时候 不都会造成上级板电压的变化吗  然后这个变化量被放大送到输出端 按理说要是按照我们要求的放大倍数 很容易直接饱和了 不就有问题了

网友(2023-07-16):
比较的时候比较的是DAC输出和采样的差值,所以一般不会变化很大

网友:
A放大饱和是正常的,它就是比较器的预放大级,比较器不就是把信号放大到电源和地的数字信号了。这里分两个过程:一个是采样,一个是转换;采样过程约束了δ t的时间,不能饱和;转换过程中可以饱和的

网友B(2024-11-26):
请问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可以参照楼上那老哥给的解释 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