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PIO电路图器件使用

楼主(2023-05-09):
本人在复现工程电路图中,遇到一些问题:此电路图是一个GPIO相关配置电路图,图一展示的是GPIO输出部分的电路,该电路工作电压范围是2.7V-5.25V.。针对这种情况,我的mos器件以及电阻(图二所示)如何选择?采用的是WH180nm的工艺库,器件类型如图3所示。求助各位大佬!!!
屏幕截图 2023-05-09  图1
屏幕截图 2023-05-09  图2
屏幕截图 2023-05-09  图3

网友A:
mos用5v的mos(mos_5_esd或mos_5),电阻用rppoly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用5v的mos(mos_5_esd或mos_5),电阻用rppoly电阻

您好,是这样的需要复现的原理图有两种电阻,一种就是poly还有一种就是plus。现针对plus电阻不知道如何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是这样的需要复现的原理图有两种电阻,一种就是poly还有一种就是plus。现针对plus电阻不知道如何选 ...

相应的可以用rnpoly.
(从电路上看只要是电阻就可以,满足一定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应的可以用rnpoly.
(从电路上看只要是电阻就可以,满足一定的阻值。)

据我推测该电阻主要是用来限流,ESD泄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我推测该电阻主要是用来限流,ESD泄放

差不多是这样,如果它们是和pad相连接的话。

楼主:
借个楼,提问一下GPIO电路的功能实现如何仿真测试?信号怎么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