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测试板问题

楼主(2023-05-09):
本人ADC测试小白,根据在论文中调研的方法,设计了如下测试板。TVIN\TVIP为差分输入信号的测试端口,开始测试前R8与R2不进行焊接,输入正弦信号,在TVIN\TVIP端都可观察到输出信号。随后进行与ADC芯片的联合测试,将R8和R2进行焊接,此时在TVIN\TVIP端都没有信号产生,导致无法获得正确结果,请各位前辈帮忙勘误解惑。

测试电路原理图

测试电路原理图

网友A:
信号多快呢?vip/vin处是不是和tvip/tvin一样呢?以及后面的load长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多快呢?vip/vin处是不是和tvip/tvin一样呢?以及后面的load长什么样子?

感谢回复。输入信号2MHz,采样时钟13MHz,VIN和VIP直接连接着待测ADC芯片的采样开关电路和比较器电路。出现的问题是R2与R8不进行焊接,TVIN和TVIP输出正常,在将R2与R8焊接之后,TVIN和TVIP都测不到原来的差分信号了,只剩下噪声。

网友A:
your input will be mostly filtered out by the 0.1uF cap.
on the other hand, the two big cap will load your ADC, so your ADC will see almost no input.
if you are using narrow band signal, consider BPF, or LPF with 3dB around your Nyquist inp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r input will be mostly filtered out by the 0.1uF cap.
on the other hand, the two big cap will lo ...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2024-06-26):
请问ADC测试板应该怎么画呢,一点头绪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