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连接方式疑问

楼主(2023-05-09):
mos管连接方式如图所示,pin脚输入的是数字信号,按照图来说,nmos的栅极接入模拟地,那该mos管一直不导通的,那么在这里的作用是干嘛的?

网友:
感觉像电容式接法

网友A:
MOS管的D/S短接的,栅极当电容来用

网友:
有点像是电容的接法

网友:
看版图再来回答吧。 这不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的D/S短接的,栅极当电容来用

但是这里栅极又接地,当电容的话,栅极不是应该接信号进来吗? 纯小白,求教

网友B:
感觉就只是一个dummy而已;
管子没开的时候,电容是在G和B之间的,GS/GD只有一点交叠电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就只是一个dummy而已;
管子没开的时候,电容是在G和B之间的,GS/GD只有一点交叠电容而已; ...

这边的mos管栅极一直接地,意味着一直没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