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变压器设计

楼主(2023-05-09):
求助大神们HFSS画变压器端口设置的问题:

学做压控振荡器需要自己画一个变压器,在HFSS上只找到了电感的教程,照葫芦画瓢粗略画了一个

开始只对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的一个端口设置了lumped port,仿真得到了Q、L、M等参数,在导出S参数文件时只能导出两端口的S2P文件,但是我cadence里变压器四端都需要连接,所以我觉得是需要S4P文件所以我把剩下两个端口也设置了port

设置成terminal和lumped port都试过了,再得到的参数跟之前完全不同,明显错误,都变成了下面这种零以下的值

所以想请教论坛里大神们端口应该怎么设置,还有如果加中心抽头的话中心抽头的端口该怎么设置呢?
刚接触画HFSS,如果有大神愿意解答或者有文献或者教程参考的话感激不尽!

楼主:
补两张图片

楼主:
已解决,把每个端口都设为lumped port连接到ring然后表达式改用y参数计算就可以得到正确结果

网友A(2023-09-06):
请问有相关的HFSS片上变压器的教学资料吗?

楼主(2023-10-17):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相关的HFSS片上变压器的教学资料吗?

我只能找到电感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相关的HFSS片上变压器的教学资料吗?

https://bbs.eetop.cn/thread-474356-1-1.html之前收藏的帖子你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A(2023-12-29):
能看看你设置的扫描频率是什么样子的吗?比如说频率范围,使用的sweep type 是fast还是interpolat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看看你设置的扫描频率是什么样子的吗?比如说频率范围,使用的sweep type 是fast还是interpolating? ...

抱歉,后来不搞这个了,实在想不起来了

网友B(2024-05-01):
可以出一个教程吗

网友C(2024-08-31):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把每个端口都设为lumped port连接到ring然后表达式改用y参数计算就可以得到正确结果 ...

请问用Y参数是全部按Z参数取倒数吗,二端网络是可以互换的,比如电感电容,变压器这种四端网络可以这样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出一个教程吗

我现在不用这个也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用Y参数是全部按Z参数取倒数吗,二端网络是可以互换的,比如电感电容,变压器这种四端网络可以这样用 ...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6512/wps1.jpgyz参数的转换可以参考这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yz参数的转换可以参考这个

图片没传上,可以查一下二端口参数的相互转换,很好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