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PDK授权IP修改或增加授权办法,配置PDK方法教程

楼主(2023-05-09):
拿到东部PDK文件以后,解压到一个有权限的路径下,打开virtuoso, 我用IC618做一下讲解
1、点Tools然后选Library Manager
2、点Edit选Library path
3、弹出的窗口中点Edit选Add Library
4、新窗口中在Directory这边找到PDK路径,右边Library下面就可以选中点OK了
5、file选save As 自己设置一个路径保存,在Library Manager中就可以看到刚才添加的PDK的库了,

如果授权IP不对的情况下,加载PDK以后,DPDK按钮只会有一个Documents,如果有人需要修改DB PDK的授权可以私信我。不会东部PDK配置的问题,欢迎大家来讨论

补充内容 (2024-2-21 09:43):
韩国DBH东部PDK 无法配置缺失缺失configure等选项,只有Documents

下图是授权或配置有问题的

下图是授权或配置有问题的

下面图是正常的DPDK菜单

下面图是正常的DPDK菜单

网友A:
哪来的 PDK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来的 PDK ?

正规途径来的

网友B:
韩国东部高科(DB HiTek)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韩国东部高科(DB HiTek)

非常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规途径来的

没见过

网友:
就是改ip地址  有什么不能说的

网友:
没有看到PDK

网友C:
只要拿到 PDK,其中就有安装手册的~~

网友D:
能不能做到在不修改主机IP地址的情况下解决授权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做到在不修改主机IP地址的情况下解决授权问题?谢谢

可以,不用修改服务器的IP。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不用修改服务器的IP。

这是和谐了ile文件?那还可以啊,方便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和谐了ile文件?那还可以啊,方便不少。

PDK中有个文件是管授权的,只要在里面填入加密后的IP地址数字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使用东部高科 PDK配置时,少了一些gardring,想问一下 该怎么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PDK中有个文件是管授权的,只要在里面填入加密后的IP地址数字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

是哪个文件

网友F(2023-06-19):
引用 楼主:
在PDK路径下搜索.cadence_custom 这个文件用记事本打开

这个文件原本是一个5位的数字。

“填入IP地址数字”是怎么个填法? 是127.0.0.1吗?还是转成什么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文件原本是一个5位的数字。

“填入IP地址数字”是怎么个填法? 是127.0.0.1吗?还是转成什么格式?

留言IP 我帮你转成加密后的数字

网友G(2023-12-04):
请问大佬打开后没有看到DPDK的选项是为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大佬打开后没有看到DPDK的选项是为什么呀?

授权的IP不正确

网友(2024-01-04):
引用 楼主:
授权的IP不正确

嗯嗯,找IT解决了,谢谢楼主

网友(2024-04-17):
麻烦帮转换127.0.0.1  谢谢

网友:
请楼主帮忙转一下,谢谢。
127.0.0.1
192.168.6.21

网友(2024-09-18):
您好请问授权不对,该如何更改呢

网友:
请楼主帮忙转一下,我的IP 10.51.32.28 ,pdk原来绑定192.168.10.18,同时请教下怎么设置进去?

楼主(2024-11-19):
有不太清楚的,可以来交流,v:lyz-wyn

网友(2025-03-28):
大佬,请问应该怎么配置正确

网友(2025-05-19):
安装手册在那个文件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拿到 PDK,其中就有安装手册的~~

安装手册在那个文件里啊

网友:
.cadence_custom 里目前是这样的
49735
49623
49763
请楼主帮忙转一下,谢谢。
127.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