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nnovus 做Tree 的问题

楼主(2023-05-10):
请教一下,innovus CTS 阶段balance_mode 设为 cluster 之后看到timing rpt 里面tree 上的cell delay 全为0,虽然设了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 ] 但是clock tree 上的cell delay 仍然为0,现需要怎么设置才能让tree 上cell delay 不是0?

网友:
在Innovus中使用CTS阶段的cluster balance模式,在生成时钟树时,需要对时钟树的设置进行一些调整,才能正确地计算出时钟树上的cell延时。具体方法如下:

确认引脚时序信息
首先需要确认时钟端口和数据端口的时序信息,包括时钟周期(clock period)、setup time、hold time等。这些时序信息需要准确地设置到时钟树上,否则计算出来的值可能会有误差。

设置引脚时序属性
可以使用set_timing_arc命令为时钟端口和数据端口之间建立时序路径,并且设置相应的时序属性,例如setup time、hold time等。命令格式如下:

set_timing_arc -from <data port> -to <clock port> -rise_from <setup> -fall_from <setup> -rise_to <clk_period-setup-hold> -fall_to <clk_period-setup-hold>
其中,<data port>指数据端口名称,<clock port>指时钟端口名称,<setup>表示数据端口的setup时序,<clk_period-setup-hold>表示时钟周期减去setup时间和hold时间。

设置set_propagated_clock属性
由于现在是cluster balance模式,需要设置set_propagated_clock属性来确保钟树上的cell delay被统计到相关的延迟数值中,命令格式如下:

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 -through [get_nets <clock tree net>]
其中,[all_clocks]表示将所有时钟都设置为可传播的时钟;[get_nets <clock tree net>]表示要计算cell delay的时钟树网络。

执行以上步骤后重新运行CTS阶段即可生成正确的时钟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