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XPS MS 设置教程

楼主(2023-05-10):
小弟现在再跑数模混合信号,用spectre速度有点慢,想拿XPS MS加速一下,但不知道该如何设置,想问一下论坛里的大佬是否知道XPS MS option该如何设置?
或者有没有其他方式加快数模混合的仿真速度。

网友A(2023-08-30):
楼主解决了吗,我用XPS仿真精度似乎变得特别差,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用XPS仿真精度似乎变得特别差,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 ...

后面我没有用XPS了 还是用的aps 精度的话 你可以试试设置一下仿真步长之类的 但我觉得都比spectre要差一点

网友B(2023-10-19):
请问下楼主用XPS放过MC吗,我这边仿真会报这个license的错误,不知道指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楼主用XPS放过MC吗,我这边仿真会报这个license的错误,不知道指的是什么? ...

没遇到过这种license的错误,看看有没有大佬会的,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遇到过这种license的错误,看看有没有大佬会的,帮顶

我昨天找到问题了,我在spectre用户手册里看到说XPS不支持MC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