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P如何通过LVS

楼主(2023-05-10):
各位前辈,自己画了一个4端nldmos ,接入控制器。现在没把法识别到该器件,只能通过box的方式跑lvs,肉眼检查风险高;请教一下如何给该器件加上LVS识别层,区分4个端口,尺寸可以不用管。thanks~

网友:
你是说这个器件PDK里没有,你自己画的,LVS runset里也不能识别它?1,需要你自己写runset来识别它(这种不识别size还是比较容易的),2,或者看这个器件和哪个器件比较像,可以把它识别成另一个器件。

网友:
把自己画的器件和PDK自带的器件对比下,看看是不是缺少了LVS 的设别层

网友:
一般来说除了电感,只要你该有的层次不少,都能识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