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思AXI_VIP

楼主(2023-05-10):
使用AXI_vip基本环境中的示例sequence ,名称为axi_master_directed_sequence,其余配置和demo展示的一样,当我把输入地址变为32'h200_0000后,环境跑起来就会报fatal,fuvm_fatal内容大意为系统环境中的slave[0]的monitor接收到了一个写事务的句柄,但是没有立刻将此句柄赋值给对应的driver,但是环境组件都是VIP的,因此此问题报错的对应.sv文件中的报错行恰好不可见,因此无法进一步定位 其他地址 像0/1ff_ffc0都是可以的  目测超过200_0000这个范围就会报同样的问题,有哪位遇到同样问题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我这在vip demo里面修改地址为32'h200_0000 是可以pass的,你可以确认一下其他地方有没有修改,你的问题看起来是没有起slave_sequ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在vip demo里面修改地址为32'h200_0000 是可以pass的,你可以确认一下其他地方有没有修改,你的问题看 ...

你好,感谢回复!我的描述还不够清楚,就是我用的demo的配置和seq,但是dut是一个axi_matrix,两主两从,对应的配置比如2个主机和两个从机在系统配置修改好了,两个从机的地址范围也用set_addr_range配置好了,且两个从机的地址不重叠,现在是但凡属于从机地址范围内的访问都会报fatal,不属于从机地址范围的可以正常下发,然后dut这个矩阵会回复BRESP为DECERR,slave的回复sequence我也加了,但实际上这个报错跟加不加这个没关系,加不加都会报相同的问题,因此,还是觉得系统配置哪里不匹配,导致这个环境地址范围内的地址无法下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回复!我的描述还不够清楚,就是我用的demo的配置和seq,但是dut是一个axi_matrix,两主两从, ...

方便的话 你可以把具体报错的内容截图发出来,或者这种vip的问题也可以直接问新思的AE

楼主:
UVM_FATAL  /xx/xx/xx/amba_svt/0-2018.12/axi_slave_svt/sverilog/src/vcs/svt_axi_base_slave_common.svp(3425) @ 226000: uvm_test_top.env.axi_env.axi_system_env.slave[0]  [receive_write_addr] {OBJECT_NUM('d100000) PORT_ID('d0) PORT_NAME(slave[0]) TYPE(WRITE) COHERENT_XACT_TYPE(ERITENOSNOOP) ID('h0) SECURE('d1)  ADDR('h0) CACHE_TYPE('d0) START_TIME(225000)}  The object handle given to the sequencer by the monitor has not been returned back to the driver in 0 time. Please ensure that the sequence returns the object receiver from the monitor , back to the driver in 0 ti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 你可以把具体报错的内容截图发出来,或者这种vip的问题也可以直接问新思的AE
...

UVM_FATAL  /xx/xx/xx/amba_svt/0-2018.12/axi_slave_svt/sverilog/src/vcs/svt_axi_base_slave_common.svp(3425) @ 226000: uvm_test_top.env.axi_env.axi_system_env.slave[0]  [receive_write_addr] {OBJECT_NUM('d100000) PORT_ID('d0) PORT_NAME(slave[0]) TYPE(WRITE) COHERENT_XACT_TYPE(ERITENOSNOOP) ID('h0) SECURE('d1)  ADDR('h0) CACHE_TYPE('d0) START_TIME(225000)}  The object handle given to the sequencer by the monitor has not been returned back to the driver in 0 time. Please ensure that the sequence returns the object receiver from the monitor , back to the driver in 0 time

网友A:
我去掉调用slave_seq 的代码后也会报这个错误,应该就是axi_slave_seq没有调用起来,你可以确认下你这部分代码是否正确,也确认下用的slave_seq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帮顶 slave_sequence起没起来可以看下LOG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掉调用slave_seq 的代码后也会报这个错误,应该就是axi_slave_seq没有调用起来,你可以确认下你这部 ...

确实是slv_seq有点问题,改好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 slave_sequence起没起来可以看下LOG打印

感谢回复!加了打印,body执行了,就是seq里面有些语句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是slv_seq有点问题,改好了,感谢

你好,请问下你的slv_seq具体是有哪些问题导致了这个错误,可否详细说明下,感谢~ 我也遇到了这个报错,还没找到具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下你的slv_seq具体是有哪些问题导致了这个错误,可否详细说明下,感谢~ 我也遇到了这个报错, ...

例子中的axi_slave_mem_response_seq,我没有直接拿来用,自己写了个同名的seq,内容相比于例子增加了一些约束,在修改过程中,不小心把最后一行的`uvm_send(req)这个语句给删了,你看看你的是不是也是这样,现在看就是slave不给主机回复就会有这个问题,导致问题的原因可能是随即失败或者像我这样把发包语句删了,祝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例子中的axi_slave_mem_response_seq,我没有直接拿来用,自己写了个同名的seq,内容相比于例子增加了一 ...

我检查了下代码,好像没有你说的这个情况,不过还是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检查了下代码,好像没有你说的这个情况,不过还是很感谢~

那只能加打印排查了  总体原因就是你的从机没有给主机回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是slv_seq有点问题,改好了,感谢

您好,请问你的这个问题既然是slv侧没有给响应,那你看波形的时候是否可以发现slv侧你的seq没有do,导致这个问题出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你的这个问题既然是slv侧没有给响应,那你看波形的时候是否可以发现slv侧你的seq没有do,导致 ...

从波形上是无法看出来的,因为报FATAL是在写指令发出的后的下降沿,波形就没有了,按照逻辑,从机只有在下一拍才能回复

网友E(2024-08-14):
引用 楼主:
从波形上是无法看出来的,因为报FATAL是在写指令发出的后的下降沿,波形就没有了,按照逻辑,从机只有在 ...

我能问一下系统配置2主两从怎么配置吗,只试过单主机单从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能问一下系统配置2主两从怎么配置吗,只试过单主机单从机的

svt_axi_system_configuration这个配置文件中 可以配置 num_masters = 2,num_slaves = 2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能问一下系统配置2主两从怎么配置吗,只试过单主机单从机的

svt_axi_system_configuration这个类中可以配置对应的域段  num_masters = 2,num_slaves = 2,就能实现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svt_axi_system_configuration这个类中可以配置对应的域段  num_masters = 2,num_slaves = 2,就能实现了 ...

这个我知道,就是地址怎么分配啊,我看内部example里的configuration就只有一个最简单的set_addr_range,我不知道怎么区分从机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知道,就是地址怎么分配啊,我看内部example里的configuration就只有一个最简单的set_addr_range, ...

这个函数的第一参数就是来区分slv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知道,就是地址怎么分配啊,我看内部example里的configuration就只有一个最简单的set_addr_range, ...

这个函数的第一个参数就是用来指明sl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