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nnovus软件如何抓取block里面的pin中心点的坐标

楼主(2023-05-10):
请教下各位大神,innovus软件如何抓取block里面的pin中心点的坐标,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get_db [get_db pin:your_instance/your_pin] .location

网友B:
抓取block里面的pin中心点的坐标需要使用Innovus的Tcl脚本命令。具体步骤如下:

在Innovus软件中打开该设计库,并加载所需的工艺和模型文件。
在Innovus中打开tcl console,执行以下操作:
set inst [get_db design]
set pins [$inst get_pins]
foreach pin $pins {
    # 获取pin的名字和中心坐标
    set pin_name [get_db -path $pin name]
    set pin_pos [get_db -path $pin center]
    puts "$pin_name $pin_pos"
}
执行完毕后,输出的结果会显示出每个pin的名称和对应的中心坐标,开发者可以将其保存到文件中以供后续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抓取block里面的pin中心点的坐标需要使用Innovus的Tcl脚本命令。具体步骤如下:

在Innovus软件中打开该设 ...

chatGPT。。。。。。。。。。。。。。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t_db [get_db pin:your_instance/your_pin] .location

Jake 大哥,我输入这条命令后有这些提示。哪个文件可以找到get_db的用法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抓取block里面的pin中心点的坐标需要使用Innovus的Tcl脚本命令。具体步骤如下:

在Innovus软件中打开该设 ...

感谢您的回复,不知道为啥我用的20版本的innovus无法识别get_db 命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不知道为啥我用的20版本的innovus无法识别get_db 命令。

get_db 补全是不可能的,直接get_db designs你试试应该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Jake 大哥,我输入这条命令后有这些提示。哪个文件可以找到get_db的用法说明。
...

1. 命令输错了,pin:后面不能有空格

2. 你的Innovus运行在Legacy UI模式,get_db属于“隐藏”命令,man找不到的。如果启动是innovus -stylus,则进入common UI模式,man可以找到。
我几天前写过一篇get_db, set_db的文章,在日志里,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命令输错了,pin:后面不能有空格

2. 你的Innovus运行在Legacy UI模式,get_db属于“隐藏”命令,man ...

好的,太感谢了。看过了您写的文档写得超级详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get_db 补全是不可能的,直接get_db designs你试试应该可以的。

get_db designs 可行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命令输错了,pin:后面不能有空格

2. 你的Innovus运行在Legacy UI模式,get_db属于“隐藏”命令,man ...

Jake 大哥,我明白我哪里出问题了,我的pin 没有写全,要包含design的名字。我用get_db [get_net  netname]  .loads.* 得到了该条net 上面的pin的全称,然后再输入
get_db  [get_db pin的全称]  .location  的确可以得到该pin中心的的坐标。 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Jake 大哥,我明白我哪里出问题了,我的pin 没有写全,要包含design的名字。我用get_db [get_net  netnam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抓取block里面的pin中心点的坐标需要使用Innovus的Tcl脚本命令。具体步骤如下:

在Innovus软件中打开该设 ...

您好,请问下为啥我输入这条命令set pins [$inst get_pins] 后,会提示invalid command name "design:xxx"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下为啥我输入这条命令set pins [$inst get_pins] 后,会提示invalid command name "design:xxx ...

你可以这样set pins [get_object_name [get_pin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这样set pins [get_object_name [get_pins]

前辈,我用get_object_name  [get_pins]的确可以得到所有的pin name. 但是我输入后面几条命令后有这个-path 的错误提示,不知道原因在哪?

楼主:
如何一次性获取block里面的pin的中心点坐标? 可以分两步操作:1、用鼠标选中block, 然后鼠标右键select  pins   选中All, 在相应的terminal窗口, 该block里面的pin的全称全部会列出来。前提是要打开set preference 里面design中的Command, Log and Screen. 2、在terminal窗口输入 set   pins  {block里面的pin的全称全部列出来}    然后输入
get_db  [get_db $pins]  .location即可。

楼主:
又一个问题来了,IO pin 中心的的坐标如何一次性列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一个问题来了,IO pin 中心的的坐标如何一次性列出来?

IO pin指的是IO ports吧?get_db [get_ports *] .location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一次性获取block里面的pin的中心点坐标? 可以分两步操作:1、用鼠标选中block, 然后鼠标右键select  p ...

get_db [get_pins <full_path_your_block>/*] .location

应该可以一把显示所有block pin的loc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 pin指的是IO ports吧?get_db [get_ports *] .location

Jake 大哥,这条命令的确可以将所有IO ports的中心点坐标显示出来。大哥,您太厉害了。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有没有啥命令可以统计这个IO port 还有block 里面pin 的个数,虽然我知道IO file里面写了 IO pin的个数。我现在突然发现,我不懂的问题越来越多了。Jake 大哥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t_db [get_pins /*] .location

应该可以一把显示所有block pin的location

Jake 大哥,这个full_path_block 的具体格式是咋样的?比如我的Design 叫 abc, 里面的block 叫eprom, 这个full_path_block是abc/eprom吗?或者说有啥命令可以将block的full path 列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Jake 大哥,这个full_path_block 的具体格式是咋样的?比如我的Design 叫 abc, 里面的block 叫eprom, 这 ...

get_pins -of_objects [get_db insts -if ".is_block_box==true"]

网友A:
引用 楼主:
Jake 大哥,这条命令的确可以将所有IO ports的中心点坐标显示出来。大哥,您太厉害了。还有个问题想请教 ...

set list_of_ports [get_db [current_design] .ports]
puts "Number of IO ports: [llength $list_of_ports]"

set list_of_input_ports [get_db [current_design] .ports -if {.direction == in}]
puts "Number of input ports: [llength $list_of_input_ports]"

set list_of_output_ports [get_db [current_design] .ports -if {.direction == out}]
puts "Number of input ports: [llength $list_of_output_ports]"

网友A:
引用 楼主:
Jake 大哥,这个full_path_block 的具体格式是咋样的?比如我的Design 叫 abc, 里面的block 叫eprom, 这 ...

如果design叫abc,里面的block叫eprom,用这个命令可以得到eprom这个block上所有的pin: get_pins 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 list_of_ports [get_db [current_design] .ports]
puts "Number of IO ports: [llength $list_of_por ...

Jake 大哥,太感谢了,这些命令的确可以统计出input port和output port 和所有port的个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design叫abc,里面的block叫eprom,用这个命令可以得到eprom这个block上所有的pin: get_pins eprom/* ...

太感谢了,完美的解决了我的问题,谢谢!

网友(2024-07-29):
顶一个! 实用又快速!

网友(2025-03-12):
引用 网友B:
抓取block里面的pin中心点的坐标需要使用Innovus的Tcl脚本命令。具体步骤如下:

在Innovus软件中打开该设 ...

get_db [get_pins *] .lo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