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中ccopt会自动将clock propagate吗?

楼主(2023-05-10):
ccopt说是不用在cts之前手动设置set_propagated_clock,但是为什么在ccopt之后用get_propagated_clock发现clock还是ideal的?
查看了一下innovus的block级别的rak,发现也是一样

网友A:
用这个命令查一下:
get_global timing_create_clock_default_propagated
如果是false, 改成true,重走flow

网友:
做了实验,
get_propgated_clock -clock {*}
这个命令似乎有bug,有的propagated clock没有报出来。
下面这个命令更可靠。
get_db [get_clocks your_clock] .is_propagat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命令查一下:
get_global timing_create_clock_default_propagated
如果是false, 改成true,重走flow ...

timing_create_clock_default_propagated是false。但是修改为true后重走flow并没有作用。我的flow也是按照rak来的,placeOPT>set_ccopt_property>create_ccopt_spec>ccopt_design,不知道哪里出错,试了好久,一直是ideal。

网友A:
引用 楼主:
timing_create_clock_default_propagated是false。但是修改为true后重走flow并没有作用。我的flow也是按 ...

哪个RAK?我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RAK?我查一下

感谢大佬帮忙,使用的RAK为
Introduction to Innovus Implementation System 18.1 & Block Implementation Flow
方法为直接source ../Scripts/runFlow.tcl

此外,我昨天还试了下innovus官方培训配套的lab,FPR/DTMF_CHIP这个design。我如果直接load里面自带的postCTSopt.inv,使用get propagated clock显示均为propagated,但是如果load preCTS的design,然后跟着lab操作做完CTS,发现还是ideal的。这个结果就让我很迷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RAK?我查一下

另外因为是初学,所以想请教一些相关问题
1,我的sdc只有一种,里面并没有设置latency,只设置了input delay -clock,同时根据warning 设置set_global timing_allow_input_delay_on_clock_source true,并且在cts前并没有对sdc做latency和uncertainty的修改,不知道这样是否合理,以及对clock的propagated有影响?
2.如果clock报出来是ideal的,我还能通过什么其他办法来佐证呢?比如说在report_timing命令中能否直观的看出其是否为ideal的?例如下图中命令report_timing -pathgroup reg2reg -net

3.report_constraint -all_violators,在route后此命令前三项结果均为no paths found,这是否正常,还是设计哪里有问题,才会显示no path found

4.在route后check_timing -verbose 仍报出如下warning,有哪些需要关注?以及如何修改?对应着sdc中的哪一项?(设计为block级别)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帮忙,使用的RAK为方法为直接source ../Scripts/runFlow.tcl

破案了大佬!你说的set_global timing_create_clock_default_propagated true 有用,我之前重跑只跑完了CTS,所以没解决。
刚刚又用自己的design试了一下,在设置timing_create_clock_default_propagated true后,跑完CTS依然显示ideal,但是继续跑完route后再用命令就显示get_propagated_clock就显示propagated了!问题算是解决了一半,还想请教一下,为何再route后才显示,做了哪些动作才变成propagated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案了大佬!你说的set_global timing_create_clock_default_propagated true 有用,我之前重跑只跑完了C ...

我做了几个实验。

1. timing_create_clock_default_propagated 默认false
一路走到CTS后,report_clocks显示所有clock都不是propagated

2.
freeDesign
set_global timing_create_clock_default_propagated true
restoreDesign /home/RAKs/RAK_18.1_blockImplementation/DBS/cts.enc.dat leon
report_clocks
显示两个实际的clock为propagated, 三个virtual clock为non propagated

3. 在init_design之前就把timing_create_clock_default_propagated改为true
setDistributeHost -local
setMultiCpuUsage -localCpu 4
set_global timing_create_clock_default_propagated true
source ./DATA/leon.globals
init_design
report_clocks
这样一路下来两个实际clock都是propag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