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PP设置教程有大佬分享一下吗

楼主(2023-05-10):
有大佬有MPP设置详细的教程和贴吗

网友A:
自己写的MPP教程文档,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的MPP教程文档,仅供参考。

大佬66666666666666666666666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eetop.cn/thread-329527-1-1.html

谢谢大佬

网友C(2023-12-03):
各位lay友,有没有遇到做非对称结构的MPP,后期guard ring使用后,版图过一段时间莫名的结构反了,比如Nw包np外侧1内侧2,当时好的,后面图形内外镜象了一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各位lay友,有没有遇到做非对称结构的MPP,后期guard ring使用后,版图过一段时间莫名的结构反了,比如Nw包 ...

目前做的项目我也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有时候只要进行stretch或者move操作,就会由原来的外包变成内包,具体不清楚什么原因,我只能用笨方法反着改MPP里面的left或者right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前做的项目我也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有时候只要进行stretch或者move操作,就会由原来的外包变成内包, ...

我也是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