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后仿真与MC是不是不能同时跑?

楼主(2023-05-10):
对原理图先跑MC仿真,然后提取worst corner;

在ADE XL的仿真中调用两个MC的worst corner,并在simulation file中设置模块的后仿真DSPF文件;

想让模块在MC的情况下跑后仿真,但仿真器会报错,无法跑下去,这个情况正常不?

网友A:
需要你在worst工艺角下定义器件的MC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你在worst工艺角下定义器件的MC模型。

这个MC模型是固定的,比如说MC_TT,MC_FF,MC_SS;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MC模型是固定的,比如说MC_TT,MC_FF,MC_SS;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调用corner的时候,你是用的segement是SS,但是你的SS里,器件如果是不带Mismatch的器件,那你运行MC仿真就会出错。你可以看看你的MC_SS,它里面是怎么定义的MC器件。然后把你的SS字段里的器件改得和他一样,你就可以又跑SS又跑MC了。

打个比方,比如说MOS管。你在SS角调用的的是常规MOS模型,并把它设置成SS。但是跑MC的时候,你调用的是MOS_MAC,那你现在只要把SS里面的MOS也改成MOS_MAC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调用corner的时候,你是用的segement是SS,但是你的SS里,器件如果是不带Mismatch的 ...

这个MC是可以跑的,就是跑完MC后我会提取最worst的种子来跑一些基本性能,在这个种子中想引入后仿真寄生参数,结果跑的话就会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MC是可以跑的,就是跑完MC后我会提取最worst的种子来跑一些基本性能,在这个种子中想引入后仿真寄生 ...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因为种子是以网表的形式记录,提供每个节点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你换成后仿网表的话,相当于一个新的电路用旧的种子。一般来说,需要进行后仿MC仿真而不能沿用前仿的种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因为种子是以网表的形式记录,提供每个节点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你换成后仿网表的话 ...

如果这样说的话,就是后仿与MC不能同时进行哈?就是说后仿真与MC是单独仿真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说的话,就是后仿与MC不能同时进行哈?就是说后仿真与MC是单独仿真的吧?
...

你可以提取后仿的网表,然后进行MC仿真。而不用原先的种子。这样不就实现同时跑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提取后仿的网表,然后进行MC仿真。而不用原先的种子。这样不就实现同时跑了么
...

主要后仿真也是用的dspf文件进行替换,没有对应的网表,这样好像就有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