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跨阻放大器设计求助

楼主(2023-05-10):
如题,课题需要设计一个检测光电薄膜晶体管输出微弱电流并放大为电压的电路;这个电流范围大致为200nA-7000nA
找了一些文献看,好像还没看到有能放大这么小电流的跨阻放大器,希望有大佬给点建议,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增益由电阻决定,理论上再小的电流都能放大,一级不行就多级。运放的输入级要用FET的。对不对不知道,参考一下

网友A:
没做过这种电路,看了些资料
1、运放的选型偏置电流要选小的一般fA
2、注意PCB板材的漏电流,你这个待测电流太小了,PCB漏电流可能也会造成干扰,
网上还是有很多放大电路推荐的,可以参考下
https://www.docin.com/p-1439933902.html
做出来有机会分享下,我们学习学习包括遇到的问题啥的

网友:
网上看了一点资料:
1、运放选型偏置电流留意下,fA级别的
2、PCB板材有漏电流规格,悬空手搓可以忽略
这个是看到比较可行的一个方案:
https://www.docin.com/p-1439933902.html
做出来分享下哈,我们也学习下

网友:
网上也找了部分资料学习了下
1、注意功放的偏置电流一般fA级别
2、PCB板材注意漏电流,手搓悬空的可以忽略
这是找到个人认为可以实现的一个方案,做出来可分享给我们也学习下哈
https://www.docin.com/p-143993390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这种电路,看了些资料
1、运放的选型偏置电流要选小的一般fA
2、注意PCB板材的漏电流,你这个待测电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