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一下衬底连接源极的器件要怎么连

楼主(2023-05-10):
Red Hat Linux AS4U8  Red Hat Linux AS4U8  我是个版图新手,然后遇到180nm工艺版图上衬底需要连接源极的情况,直接用M1层金属连接衬底源极的话,LVS好像依旧会报错。想问一下大家这种情况具体要怎么连接的。

网友:
不同层级之间是打通孔的,快捷键是o

网友:
看样子是没用打lable呀

网友:
这个错描述了你的电路没有接到gnd上,但是版图的衬底接到了gnd上。先确定这个管子和其他管子的衬底接的是不是一样的,不是一样的你要分开用ring包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