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者siliconsmart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3-05-10):
1、rechar的时候,按理来说生成的lib中delay/trans的index1及index2应该与seed lib是一样的,但是现在不一样是什么原因呢?该怎么解决?
原lib:

          index_1 ("0.01, 0.032845, 0.11304, 0.26617, 0.50475, 0.83951, 1.28");
          index_2 ("0.0005, 0.0016295, 0.0055944, 0.013166, 0.024962, 0.041513, 0.063292");
生成lib:

楼主:
2、过程中报了两种warning 1)SIM-8 看了解释说对功能不会产生影响,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warning呢?  2)这种warning,是因为原lib的问题吗?

楼主:
2)这种warning,是因为原lib的问题吗?
Warning: SIS-WARNING: leakage_power model for when:default supply:VSS not recharacterized, copied as it is.(NAND2BV0_12TH40)
Warning: SIS-WARNING: leakage_power model for when:default supply:VSS not recharacterized, copied as it is.(NAND2BV0_12TH40)
Warning: SIS-WARNING: leakage_power model for when:default supply:VSS not recharacterized, copied as it is.(NAND2BV0_12TH40)
Warning: SIS-WARNING: leakage_power model for when:default supply:VSS not recharacterized, copied as it is.(NAND2BV0_12TH40)
Warning: SIS-WARNING: leakage_power model for when:default supply:VSS not recharacterized, copied as it is.(NAND2BV0_12TH40)
Warning: SIS-WARNING: rise_power model none:VSS not recharacterized, Deleted.(NAND2BV0_12TH40:A1->ZN)
Warning: SIS-WARNING: fall_power model none:VSS not recharacterized, Deleted.(NAND2BV0_12TH40:A1->ZN)
Warning: SIS-WARNING: rise_power model none:VSS not recharacterized, Deleted.(NAND2BV0_12TH40:B1->ZN)
Warning: SIS-WARNING: fall_power model none:VSS not recharacterized, Deleted.(NAND2BV0_12TH40:B1->ZN)
Warning: SIS-WARNING: rise_power model !B1:VSS not recharacterized, Deleted.(NAND2BV0_12TH40:A1)
Warning: SIS-WARNING: fall_power model !B1:VSS not recharacterized, Deleted.(NAND2BV0_12TH40:A1)
Warning: SIS-WARNING: rise_power model A1&ZN:VSS not recharacterized, Deleted.(NAND2BV0_12TH40:B1)
Warning: SIS-WARNING: fall_power model A1&ZN:VSS not recharacterized, Deleted.(NAND2BV0_12TH40:B1)
Warning: SIS-WARNING: Attribute 'max_transition' of pin 'NAND2BV0_12TH40::A1' has not been updated, hence copied it from seed lib
Warning: SIS-WARNING: Attribute 'max_transition' of pin 'NAND2BV0_12TH40::B1' has not been updated, hence copied it from seed lib

网友:
不是很了解,但是之前用另一个工具,index table是环境里你自己设的(最大值)。

楼主:
解决方法:去掉-create_new_model

楼主:
引用 楼主:
2、过程中报了两种warning 1)SIM-8 看了解释说对功能不会产生影响,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warning呢?  2) ...

SIM-8 解决方法在run.tcl中加上set_config_opt state_partitions all。考虑其他arc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