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减小DAC的DNL和INL

楼主(2023-05-10):
小白毕设其中一个模块需要做8bitDAC,我采用的是简单的R-2R的结构,想问一下目前测出来的结果是DNL:-0.7LSB/+0.7LSB,INL:-0.75LSB/+0.7LSB。求问,怎么样才能提高DAC的线性度,减小DNL和INL呢,调整开关?还是运算放大器?还是电阻?

网友:
同小白,说说自己的看法。对电阻型的DAC,电阻失配对DNL的影响可能比较大,建议楼主对单位电阻进行蒙特卡洛仿真,确定一个比较合适的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