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放在电路中mos管不在饱和区怎么办

楼主(2023-05-10):
求问运放单独测量时,晶体管都处在饱和区,放在应用电路中以后,部分mos管不在饱和区是什么原因

网友:
单独怎么测量的,不会是开环调的吧

网友:
这不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哪个管子工作点不对就看哪个,没电路图能说出什么所以然来

网友(2023-07-17):
开环仿运放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运放很多参数放在系统里就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