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在高温时KCL不成立

楼主(2023-05-10):
做带隙时,出现如下问题:
125℃时,支路1的电流与支路2-4的电流和不相等,支路1的电流只流经支路2-4。但是,在25℃时支路1与支路2-4的电流和是相等的。

楼主:
审核员别睡觉了

网友:
有没有办法看看125度时三极管的器件模型是怎样的?电流汇总节点有没有隐含的对地电流通路?

网友:
KCL肯定是对的,你要看看模型里面一些寄生的电流啥的

网友:
查查看有没有漏电,比如三极管

网友A:
可以在4这条之路上加上一个0V的VDC,查看一下电流

网友B:
Model 可能高温下有 BUG , 你单独 跑那BJT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del 可能高温下有 BUG , 你单独 跑那BJT 看看..

单独跑bjt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4这条之路上加上一个0V的VDC,查看一下电流

加上VDC之后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4这条之路上加上一个0V的VDC,查看一下电流

加上VDC之后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