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确定需要加的IO power cell的数量

楼主(2023-05-10):
包括供给3.3v的VDDPST 和 0.8v的 core VDD。 除了需要考虑SSO 外,还需要考虑什么? 供给的电流能力?已知是12nm flip-chip 。  主要是我感觉供给0.8v的core VDD的IO power cell的数量不需要那么多,不需要跟供给3.3v的一样吧? 是不是可以减少一点?怎么计算这个数量

网友:
ESD是关键,fc的sso不依靠io cell,主要是bump供电

网友A:
你的IO 是有电压,frequency,Capacitance loading的spec的,需要通过这些去用hspice仿真IO来看实际需要多少 还要考虑ESD结构

网友:
包括和bump的 一些考量都需要的

楼主:
那供给3.3vVDDPST的 IO power cell需要多少个?需要怎样来确定数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供给3.3vVDDPST的 IO power cell需要多少个?需要怎样来确定数量?

同问,等待大佬们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IO 是有电压,frequency,Capacitance loading的spec的,需要通过这些去用hspice仿真IO来看实际需要多 ...

请问这个hspice仿真是前端team去做的吗?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前端设计来定power  IO cell 的数量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