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工艺mos选择以及用途?

楼主(2023-05-10):
本小白在用旺宏180nm工艺复现GPIO电路图时遇到些问题。工艺库给用的MOS管类型比较多,其中isolation MOS 、 Native mos、 depletion mos 、 low side  LDNMOS、LDNMOS 、switch LDNMOS 、DENMOS、 depletion DENMOS这些mos管怎么选用,它们具体针对哪类模块来使用?作用是什么?有哪位大佬来总结一下!
其次,针对GPIO电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楼主:
欢迎各位讨论

楼主:
石沉大海了嘛?

网友A:
标准CMOS  nmos vt= 正压 enhance mode ,  后来才 depletion nmos vt 是负压
Ldnmos :  vth正的, 又分switch/control
Switch ldnmos : low rds_on , l fix
Control type ldmos : l可变
Hi_side LDNMOS : Booststrap circuit
Denmos => 某些工艺 denmoscontrol type ldnmos
Depletion nmos => vt 会负压
Native mos => 网上很多资讯 ..native vt 但容易漏电
Iso mos  看电路.. iso 就用iso

应该会 ppt简介 process device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CMOS  nmos vt= 正压 是enhance mode ,  后来才 depletion nmos vt 是负压 Ldnmos :  vth正的, 又分swi ...

感谢感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