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0MSPS ASYNC SAR ADC COMPARATOR DESIGN

楼主(2023-05-10):
想问问大家50MSPS 10bit SAR ADC 比较器应该怎么设计。
最后一位出错,debug发现最后1bit时,比较器输入已经vin>0但是,到了double tail输入这里还是反向的,导致最后结果不对,这里尝试了增加preamp的电流提高速度,但是没什么用。单独检查过比较器100uV输入时候,能够正确输出。

楼主:
比较器单仿看了metastability的问题,100uV的时候可以成功比较。

这里尝试过增大preamp电流或者增加latch clk的延时,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没能解决。延时加的太大,就比不完了,所以感觉调起来很复杂,没有系统的办法。
希望大佬能给一个好的方法。

楼主:
ADC输入vip=1.2m,vin=-1.2m,vcm=600m的时候

网友A:
你看一下复位态复位充分不

网友:
100uv输入没问题,说明比较器的精度是没问题的

网友B:
100uv的输入没问题,说明比较器的精度是没问题的。加preamp的电流没作用,说明和SR和RC无关。但是只有最后一位出错,很明显那就是Tdelay太长了,可以看看复位和CDAC的建立时间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复位态复位充分不

一般preamp有必要用mos复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uv的输入没问题,说明比较器的精度是没问题的。加preamp的电流没作用,说明和SR和RC无关。但是只有最后 ...

减小复位时间,增大doubletail第一级复位pmos尺寸和第二级输入查分对尺寸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