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S锁存器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3-05-11):
这是我做的一个RS锁存器,当输入从正端较大变为负端较大时,锁存器的输出不能正常变化,还是会保持原来的值,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修改电路呢?

网友:
上面管子驱动能力弱于下面latch

网友:
输出本来就不应该变化的啊你做的不是锁存器吗,就是把状态给锁住了啊,这种应该加个复位信号。设计上看不出有啥问题,下面的n管做的就是要大一点,驱动能力要比较强才好

网友A(2023-11-29):
请问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是测试的信号加的有问题,是我在仿真上的失误,和电路本身结构或者器件参数没有关系,后面改正了测试信号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测试的信号加的有问题,是我在仿真上的失误,和电路本身结构或者器件参数没有关系,后面改正了测试信号 ...

好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