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句话有点不理解,求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2023-05-11):
(图片)

网友A:
开关断开瞬间,沟道电荷不会消失,会有一部分会跑到电容一端(P点),对于电容ΔQ=C*ΔV;当C趋近于0时,得到ΔV趋近于无穷大。直接忽略即可,这种话就是抛离实际的讨论,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B:
你可以这么理解。假设有一个电容cx,那么电荷守恒,Cp和Cx所带 电荷要相等。所以可以有Cp*Up=Cx*Ux,Up和Ux为电容两端电压。然后假设Cx是无穷小。那么Ux就要无穷大,那么就会得到电压要跳变到无穷大的结论。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这么理解。假设有一个电容cx,那么电荷守恒,Cp和Cx所带 电荷要相等。所以可以有Cp*Up=Cx*Ux,Up和Ux ...

谢谢,明白了

网友C:
什么书啊,名字发出来看看,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书啊,名字发出来看看,楼主

这不就是拉扎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断开瞬间,沟道电荷不会消失,会有一部分会跑到电容一端(P点),对于电容ΔQ=C*ΔV;当C趋近于0时,得 ...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