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亚阈值区

楼主(2023-05-11):
运放的差分输入对 差不多是100nA,MOS管用倒比管就能进入饱和区,其他情况进入亚阈值区。我想请教下,这种情况下,是让管子处于哪个区域比较好?或者说处在亚阈值的话可以吗

网友A:
可以,只是noise之类的会变得不可预测;

网友B:
亚阈值区蛮常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是noise之类的会变得不可预测;

那我调成倒比管让其进去饱和区 也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阈值区蛮常见的

如果硬调成倒比管进入饱和区呢 也是可以吗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亚阈或饱和都可以,亚阈也很常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