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pwm信号怎么设置在仿真任意时刻启动

楼主(2023-05-11):
1资产

网友A:
用analoglib里面的Switch选定时间接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naloglib里面的Switch选定时间接入

好嘞,我试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naloglib里面的Switch选定时间接入

好像不行哎,这个不是设置在一个条件内启动的吗?

网友(2023-08-04):
引用 楼主:
好像不行哎,这个不是设置在一个条件内启动的吗?

switch搭配一个vpwl,通过设定vpwl的多端时间决定switch开路或者闭合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