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器件外连接器件内部的一条连线

楼主(2023-05-11):
如题,我想在器件外连接器件内的一条线,请问除了把这条线放在symbol上之外,有可以直接连接这条线的方法吗?

网友:
用analoglib 里面的deepprobe,在CDF 的 Hierarchical Node里面填想要连接的点,用“.”分割不同层次。symbol上的连接点就是当前层次的连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