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

楼主(2023-05-11):
此帖已弃

楼主:
路过的讨论一下呀

网友A:
论坛里有李福乐关于片内LDO的ppt,片内电容几个nF。

网友B:
1、PSR是26dB@50MHz还是-26dB?
2、你的输入电压是指运放输入端的vref还是指vsupply?
3、如果是vref的纹波不在前级滤吗非得搁这儿弄?

网友C:
假设补偿完之后大约是一个单极点的系统,按照50MHz处大约30dB的PSRR,那么按照每十倍频增益下降20dB的单极点系统的规律,500MHz的地方还有10dB, 所以你的环路带宽怎么样也到达或者超过了GHz频率点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单位增益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PSR是26dB@50MHz还是-26dB?
2、你的输入电压是指运放输入端的vref还是指vsupply?
3、如果是vref的纹波 ...

1.PSR是26dB@50MHz;2.输入电压是指电源电压;3.不是Vref的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设补偿完之后大约是一个单极点的系统,按照50MHz处大约30dB的PSRR,那么按照每十倍频增益下降20dB的单极 ...

我这个片上电容要求<100pf,fvf结构的LDO倒是有这么大带宽的,不过都要求负载电容百pf以上。我这个负载电容只有5pf。但指标给的功耗在1mA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李福乐关于片内LDO的ppt,片内电容几个nF。

片内几个nF,太占面积了。。。指标要求片内电容<100pf

网友D:
5楼说的是单极点的,如果是2极点的话,会下降的更快就不需要那么大的带宽了,当然稳定性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网友E:
个人浅见:
纹波抑制对应PSRR
在50MHz频点, PSRR>=20lg(20mv/1mv)=26dB

稳定时间对应BW
取 3*t =50nS ( t=1/(2*pi*BW))
=> t = 16.7nS, BW=4.78MHz,取BW=5MHz
=> PSRR@DC=46dB (200)
=> GBW= 200*5MHz=1G

楼主:
引用 网友D:
5楼说的是单极点的,如果是2极点的话,会下降的更快就不需要那么大的带宽了,当然稳定性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

是的,初步想用FVF架构,搞个多环路,只不过这个带宽跟PSR和稳定时间都有关,怎么确定这个带宽的大小使得PSR和稳定时间都满足要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浅见:
纹波抑制对应PSRR
在50MHz频点, PSRR>=20lg(20mv/1mv)=26dB

前辈请教一下
1. 3*t=50ns,为什么是3*t呢?
2. PSRR@DC=46dB (200),DC=46是怎么算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浅见:
纹波抑制对应PSRR
在50MHz频点, PSRR>=20lg(20mv/1mv)=26dB

清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辈请教一下
1. 3*t=50ns,为什么是3*t呢?
2. PSRR@DC=46dB (200),DC=46是怎么算的呢?

把LDO近似为一阶单极点电路,稳定时间取3倍时间常数(稳定时间和精度要求有关,t_setup = t * ln(1/accuracy), 一般取t_setup =3* t,看你的精度要求)

由上面式子得到BW约为5MHz。 PSRR在低频时,近似是系统的环路增益,所以PSRR近似在5MHz后开始以20倍频/dec的斜率下降,在50MHz降到26dB,说明直流下PSRR=46dB

PSRR可以参考这个附件,好像论坛里面也有人发过,找不到了

eetop.cn_ldo psr model.pdf

LDO PSRR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LDO近似为一阶单极点电路,稳定时间取3倍时间常数(稳定时间和精度要求有关,t_setup = t * ln(1/accur ...

懂了,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设补偿完之后大约是一个单极点的系统,按照50MHz处大约30dB的PSRR,那么按照每十倍频增益下降20dB的单极 ...

大佬,一般来说LDO的PSR中频差但高频会变好,比如带宽小的LDO可能会在高频时以20dB/dec改善。这是不是说明并不一定要求带宽做那么大来满足PSR26dB@50MHz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LDO近似为一阶单极点电路,稳定时间取3倍时间常数(稳定时间和精度要求有关,t_setup = t * ln(1/accura ...

大佬,一般来说LDO的PSR中频差但高频会变好,比如带宽小的LDO可能会在高频时以20dB/dec改善。这是不是说明并不一定要求带宽做那么大来满足PSR26dB@50MHz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一般来说LDO的PSR中频差但高频会变好,比如带宽小的LDO可能会在高频时以20dB/dec改善。这是不是说 ...

如果只考虑PSRR,可以用大的输出电容,在高频段改善PSRR。需要考虑稳定性和带宽,看你指标要求,负载电容只有5pF,有点困难。

楼主:
请问这样是否仅仅要求一个频点处50MHz的PSR为26dB以上就可以了吗?其它频点的PSR不要求吗,这样好像挺容易做到的吧?

网友:
1. 大家说的1GHz是完全认为在50M时候抑制全部来自于环路,比较保守。 2. 高频时候电容分压决定了最后的psrr,其余的环路什么的都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