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MP与AMP的电路区别及版图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3-05-11):
最近一直困扰COMP与AMP电路很相似,不知道主要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希望有大佬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并说一下layout注意事项。

网友A:
比较器可以分为动态比较器和静态比较器,静态比较器就是一个开环使用的放大器,由于是开环使用所以不需要考虑稳定性。layout需要注意的大体是1. 输入对管的匹配 2.敏感走线和噪声走线的隔离,不要互相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可以分为动态比较器和静态比较器,静态比较器就是一个开环使用的放大器,由于是开环使用所以不需要考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