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请教一下版图的画法

楼主(2023-05-11):
大佬们,如图 绿色M1 黄色M3 粉色M2。
M1左侧连接的都是MOS管的GATE,这些GATE要连到右侧这个管子的GATE上,请问哪一种画法更好,为什么?

连法1

连法1

连法2

连法2

网友A:
码一个,看看后面大佬怎么说

网友B:
理论上第一种会比第二种好点,gate引出线跨过buck,重叠处会有寄生,倘若三根连线同时跨buck,会有三处寄生。仅个人观点,学习讨论。

网友:
毫无美感可言

网友C:
你就看跨了一次和跨了几次 差异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就看跨了一次和跨了几次 差异多大

什么意思,没明白。。

楼主:
没有什么寄生 或者过电流的能力不一样之类的说法嘛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第一种会比第二种好点,gate引出线跨过buck,重叠处会有寄生,倘若三根连线同时跨buck,会有三处寄生 ...

那他们的电流通过性相比怎么样

网友:
看到5楼的回复绷不住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考虑切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就看跨了一次和跨了几次 差异多大

就是一根线有寄生干扰和几根线同时交叠有干扰了

网友D:
跨线寄生可忽略,优先优化并行走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跨线寄生可忽略,优先优化并行走线吧

那是选哪种走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他们的电流通过性相比怎么样

两个栅极相连还走电流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他们的电流通过性相比怎么样

过电流能力是没有区别的。Layout看起来ok的话,那一定差不到哪去。自己多学、多问,多总结,其实Layout没有那么恐怖,谁不是从小白过来的,希望那些喷子们,既然你自己那么厉害,就给新人们多讲讲呀,别捂着藏着,装深沉呀,很有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电流能力是没有区别的。Layout看起来ok的话,那一定差不到哪去。自己多学、多问,多总结,其实Layout没 ...

泪目了哥谢谢

网友:
正常的gate信号线,不会走电流,要求不高,正常模拟线的最小宽度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码一个,看看后面大佬怎么说

蕾姆了

网友:
为啥要画4根,直接画一根不好吗?

网友:
左边面积空,把右边mos放左边。连线就短了

网友(2023-08-15):
既然是3M走线,还是要遵循行一竖二的走线方式吧?

网友:
你的gate如果没有电压匹配的问题,影响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