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射频开关的一些疑惑

楼主(2023-05-11):
想求助一下各位老哥们,自己在设计一款高切换速度的射频开关(百ns以内),结果发现开关的谐波性能比较差,二次谐波抑制70dbc,三次谐波抑制56dbc,经过查询资料发现开关的尺寸和堆栈数对谐波性能都有影响,我想问问大家除了改变尺寸和堆数,还有什么其他办法改善谐波性能吗?或者大家有一块设计射频开关的老哥们,也可以加Q讨论:3196271865.第一次发帖,诚惶诚恐,感谢大家的讨论与解答

网友A:
什么工艺啊,最大功率多少,频率范围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工艺啊,最大功率多少,频率范围多大啊

SOI .13工艺,功率处理能力30dbm,频率范围0.1G-6G

网友A:
引用 楼主:
SOI .13工艺,功率处理能力30dbm,频率范围0.1G-6G

off有用负压偏置吗,这样谐波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off有用负压偏置吗,这样谐波会好很多

感谢您的回复,栅极偏置是±2.5V体端偏置是0和-2.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栅极偏置是±2.5V体端偏置是0和-2.5V

OFF的stack数量少,对应的BS,BD结更容易导通,非线性电容影响比较大,增大stack可以减小非线性电容的影响;ON的管子尺寸可以加大,减小非线性电阻的影响,另外偏置电阻的阻值也有一些影响。我看你切换时间要求挺高的,管子尺寸增大跟偏置电阻增大会降低切换时间,可以试试增强切换时间的电路结构。

网友:
这个切换时间确实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OFF的stack数量少,对应的BS,BD结更容易导通,非线性电容影响比较大,增大stack可以减小非线性电容 ...

我用的电路是在切换时候绕过栅极电阻的结构,加大栅极电阻其实感觉对切换时间影响不大,这个可以试一试,感谢您的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电路是在切换时候绕过栅极电阻的结构,加大栅极电阻其实感觉对切换时间影响不大,这个可以试一试, ...

我们的切换时间要求没那么高,所以暂时也用不到这些提升切换时间的结构

网友B(2024-01-16):
多少路的开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off有用负压偏置吗,这样谐波会好很多

确实。。。

网友C:
楼主做的是反射式还是吸收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路的开关啊?

一分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的是反射式还是吸收式

反射式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