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原理图total_m和版图中的total_m不一样,跑LVS时说参数错误,这个怎么修改?

楼主(2023-05-11):
(图片)

网友:
原理图对应的是4个NMOS管,其中每个MOS finger=1,W=3u,L=1u

网友A:
改电路M为1,或者改版图,调4个mos并联。

网友B:
怎么看你的线没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电路M为1,或者改版图,调4个mos并联。

谢谢,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你的线没连上

用assure跑的,并联不太会联,就显示参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