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内存瓶颈 vs GPU 异构加速

楼主(2023-05-11):
  先说配置, 纯大核 双路一共96核 ,1.5T内存.
  混合信号设计,就比较大,sch级别tran仿真把1.5T内存 吃完了, CPU96核还好( 该省的信号都省了, 保存的中间节点都是没法省的节点)
后仿真提完是4 million 的级别,没法跑。。。

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如果换成GPU加速的软件 比如S的primesim 或者华大的GT,到底有帮助么?

我理解的GPU 加速是 CPU 的核心数不够, GPU SP 单元多,所以能加速, 如果瓶颈在内存,是不是没什么用?
GPU 异构加速的软件,在仿真中间的暂态数据处理上有什么优化,还是说内存的问题到哪里都一样?
如果这样的话, 那即使A100 放10张也似乎没用, 80G*10 也才800G的显存, 比DRAM 还少一半。。。

遇到这个问题, 各位用过加速有经验的大佬来点技术支援 ,谢谢

网友A:
4-5个millon的管子数量还是RC数量? GT主要针对的是大后仿电路,一般R+C的数量大于50倍管子数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个millon的管子数量还是RC数量? GT主要针对的是大后仿电路,一般R+C的数量大于50倍管子数量的。 ...

RC数量

网友:
内存是内存,显存是显存,GPU的作用是将吃机器资源最大的“矩阵求解”的部分放到GPU去运行。而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吃到显存中。

网友B:
不能多台服务器一起跑吗 ?

网友C:
只有CPU 不够,  SSD 多快速 ??
如果RAM 够大RAMDISK , 所有都 RAM 会比 SSD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多台服务器一起跑吗 ?

吃内存的,其实用更多的CPU是没有用的。CPU用的越多,它同一时间用的内存也就越多,lsf已经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CPU 不够,  SSD 多快速 ?? 如果RAM 够大可做RAMDISK , 所有都 RAM 上 会比 SSD 快 ..
...

Cpu我感觉是够的。因为CPU用的越多,内存也会相应的越多。现在的问题是内存永远是不够的。前仿就能给弄崩掉。目前已经1.5t都不够了。加强钱党也不可能再去加内存。。。卡槽都已经插满了。

网友C:
有种 "硬体加速"  找看看吧 , CPU 是哪种 CPU ,  多快CLOCK ?

Hyper thread 不要开,  以前开 HT 都会变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种 "硬体加速"  找看看吧 , 你 CPU 是哪种 CPU ,  多快CLOCK ?
Hyper thread 不要开,  以前开 HT 都会 ...

Modelell PowerEdge R6525; CPUcores: 48; CPU type:AMD EPYC 74F3; CPUspeed: 3.2 GHz.
HT 装机就关闭了,了然.

目前暂时放弃了时域了, 只能频域提模型,用HB 跑 才能勉强跑的动,还是太慢. 没有爆内存已经很...
GT 听说是可以帮助的, 目前还在搭, 软硬都太贵

网友D:
引用 楼主:
Modelell PowerEdge R6525; CPUcores: 48; CPU type:AMD EPYC 74F3; CPUspeed: 3.2 GHz.HT 装机就关闭 ...

已经用上EPYC3了啊你用的什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用上EPYC3了啊你用的什么系统?

主节点不敢折腾, 老实给钱上RH 8.6

后面的计算节点 给自己折腾的 用了alma8.6.  内核版本一致 ,剩下的没管了. 听说是兼容的.
用起来 暂时感觉不到区别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节点不敢折腾, 老实给钱上RH 8.6

后面的计算节点 给自己折腾的 用了alma8.6.  内核版本一致 ,剩下的没 ...

嗯,7.x不好上新硬件了,但是ICADVM20还不正式支持8.x,不太敢把生产环境升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7.x不好上新硬件了,但是ICADVM20还不正式支持8.x,不太敢把生产环境升上去。
...

官方没放上去, 其实是支持的. 服务器8.6用了很久的ICADVM20.210了, 最近刚升了280.  很稳. 中间240别碰, 其他的都挺稳的.

就是官网不更新平台信息. 当时装系统给AE 发邮件, 他都建议上8.6 一步到位, 别折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官方没放上去, 其实是支持的. 服务器8.6用了很久的ICADVM20.210了, 最近刚升了280.  很稳. 中间240别碰,  ...

ICADVM20我之前在rocky8.x上打了几个软链才跑起来的,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ICADVM20我之前在rocky8.x上打了几个软链才跑起来的,奇怪。

你安装完系统 应该是为了求稳, 没有立即更新, 我直接先更新了内核, 后面什么软链接都没打过,  和RH 使用体验一样的,装玩直接用.

而且我在13900k 上试了rocky9的系统, 连显卡驱动人家都帮集成了, 还是省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