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大佬知道哪里可以看LVS 文件代码的解析吗?

楼主(2023-05-12):
有大佬知道哪里可以看lvs代码教程视频以及贴吧

网友A:
什么代码?svrf吗?直接到calibre mentor安装路径下找那很多,论坛也不少总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代码?svrf吗?直接到calibre mentor安装路径下找那很多,论坛也不少总结的 ...

是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