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单端转差分输出的运放结构咨询

楼主(2023-05-12):
查阅eetop中的单端转差分电路结构,大多如下图所示:

图示结构只能支持固定输入共模电平,即Vref=Vcm_input,不然输出的信号就不是纯差分信号;

目前输入Vin线性范围设定为0.1-2V,但共模电平以及幅度都只是在这个范围内,不是固定值,有办法可以实现不同共模输入电平的差分输出不?

网友A:
Vref从你的输入信号产生不行吗?跟随输入信号共模的变化而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Vref从你的输入信号产生不行吗?跟随输入信号共模的变化而变化

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怎么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