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kill 学习合集 日更

楼主(2023-05-12):
skill 小白,并不是专业CAD, 整理一些 日常skill的所见所得 互相交流

楼主:
list() 和单引号’ 区别 :   '后面的值不会经过运算

楼主:
获取 routing metal 的list

楼主:
whereIs(functionname)查看函数定义文件路径

fboundp() 看函数 是否被定义

楼主:
递归结构:一个函数在它的函数体内调用它自身称为递归调用,这种函数称为递归函数。执行递归函数将反复调用其自身,每调用一次就进入新的一层,当最内层的函数执行完毕后,再一层一层地由里到外退出。

用处;对一个不知深度的结构进行遍历,比如topcell

楼主:
cdnshelp VS cdsFinder 前者比后者更详细,有些function cdsFinder里没有 cdshelp里能找到,也有可能都没有,通过whereIs() fboundp()来确认

楼主:
skill api 解释如何看懂怎么用,
text 未有任何括号包围的参数是必须赋值的
[?optional]是可选参数;
Z_argument 参数可以接受的数据类型,并且必须 被输入;
{ } 包围了一个选择列表,用竖条分隔,必须从中选择一个;
[ ]包含一个可选的参数或一个由竖条分隔的选择列表,可以从中选择一个;
[?argName t_arg]表示一个关键参数。问号和参数名称必须按照它们在语法中出现的样子输入,并且必须在该参数的所需值后面加上参数;
… 表示你可以重复前一个参数,带括号使用,表示可以指定零个或多个参数,不带括号使用,表示你必须至少指定一个参数;
,… 表示多个参数必须用逗号分隔;
= > 返回
/ 分开返回值

网友:
真棒,值得学习,关注支持!

楼主:
~>和->的区别
符号左边为列表时,行为不一样,其它都一样的,分别表示getSGq和getq

网友(2023-06-14):
这个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list() 和单引号’ 区别 :   '后面的值不会经过运算

小白想请问一下“单引”号怎么用键盘打出来的,

网友(点评):
英文输入法,按分号后面的键

网友:
每天一更吗? 关注

网友(2023-08-09):
引用 楼主:
~>和->的区别
符号左边为列表时,行为不一样,其它都一样的,分别表示getSGq和getq
...

大神,请问getSGq和getq的区别是什么呀。

网友(2023-10-08):
先生大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