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版图大佬解惑一下

楼主(2023-05-12):
这些器件的保护环是怎么走通电流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有外围一个大环和里面的小环这两种环的作用除了保护器件对于电流来说有什么作用。三层铝用顶铝画电源地的时候能不能横跨电流镜或者对管电阻什么的

网友A:
前面没看懂,后面一般来说不可以,我们电路不让那么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面没看懂,后面一般来说不可以,我们电路不让那么做

他说的是top metal的ground吧?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是top metal的ground吧?为什么不可以?

电源本来就是个噪声线,他的top也才是三铝呀,反正我们电路基本不让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本来就是个噪声线,他的top也才是三铝呀,反正我们电路基本不让走

他说的不是电源线,是“电源地”。电源地通常也是出于稳定的低电位,用来做shielding也完全没问题,所以覆盖在电流镜或差分对上面应该也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
保护环几乎不走电流,是利用走线保证需要保护的地方电势处处相等,不受不利因素的干扰。把保护环任意两个节点之间看成一个电阻,由于没有电势差就不会有电流。保护环发生作用时,电流会迅速流走,保证各个节点之间电势差为0。

网友:
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你前面说的环应该是衬底环和隔离环,这些只是把各自的衬底接到相应电位为不需要的电荷载流子创建屏障并帮助维持指定的电压水平,通常没有什么电流。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如瞬态电压尖峰、闩锁情况或 ESD 事件),也可能会出现大量电流, 所以也要考虑最坏的情况而用到足够宽的金属线,而且这也能降低金属线电阻有利于维持电压的稳定。

网友:
个人觉得保护环对于走电流没有什么作用,画图的时候尽量不要用保护环上的metal来当作power走线。保护环的作用主要还是用于保护,比如p衬底里的p+保护环,可以吸收衬底里的空穴,一般p+环外面会有一圈ntap,这个环是为了吸收衬底里的电子,并阻止衬底外的空穴进入衬底,载流子的运动形成电流,这种不被电路需要的电流就是通常所说的衬底噪声,两种环各司其职可以让衬底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所以一般模拟版图会被要求加双环保护。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大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