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LDO的启动问题

楼主(2023-05-12):
图中电路如下工作:LDO1先启动,LDO2,LDO3进行供电,LDO收到启动信号后,输入V,给Bandgap进行供电,进而Bandgap给所有LDO提供VREF,但是现在遇到问题是启动后会振荡,如果给LDO1的输出一个稳定的电压,那么也就工作正常了,求教这是为什么?

在单仿这个整体的时候,不给启动信号跳变是正常的,给了启动信号就不正常了,在启动的时候,小信号模型跟稳定时的小信号模型是不一样的吗?
但是把这个供电模块放到buck电路里进行供电,不给跳变,也启动不了

LDO1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结构,左边的那个管子为启动管

整体

整体

LDO1

LDO1

网友A:
狗咬尾巴的结构吗,最好给BANDGAP没启动,LDO1就启动不了,但BANDGAP又需要LDO1建立之后才能启动;想办法给VREF一个不需要很精确的初始电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咬尾巴的结构吗,最好给BANDGAP没启动,LDO1就启动不了,但BANDGAP又需要LDO1建立之后才能启动;想办法 ...

狗咬尾巴也太形象了,试了一下仿真时给VREF一个初始的电压,好像跟不给没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狗咬尾巴也太形象了,试了一下仿真时给VREF一个初始的电压,好像跟不给没什么区别
...

通过仿真器给初始电压没用,可能tran开始就把它拉没了;做一个电路,BG达到阈值之前用他给LDO提供参考;BG建立完成之后再切到B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仿真器给初始电压没用,可能tran开始就把它拉没了;做一个电路,BG达到阈值之前用他给LDO提供参考;B ...

确实是这样初始电压给的没有用,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和帮助,我在上面LDO右边输入管BE端加了一个小电容,在上电时类似会有一个正反馈,解决了启动的问题

网友(2025-06-16):
引用 网友A:
狗咬尾巴的结构吗,最好给BANDGAP没启动,LDO1就启动不了,但BANDGAP又需要LDO1建立之后才能启动;想办法 ...

你好,有没有这个狗咬尾巴结构的相关资料?

网友B(2025-12-04):
你好,请教一下,像这种LDO2与Bandgap狗咬尾巴的结构要怎么仿真环路稳定性呢?这两者的带宽关系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一下,像这种LDO2与Bandgap狗咬尾巴的结构要怎么仿真环路稳定性呢?这两者的带宽关系有什么要求 ...

只需要分开单独考虑稳定性